SY-AMN6SL-RL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0-03-26):
各位兄弟,有片AM2  梅捷的主板,没有CPU供电,供电IC是RT8802A+BD-8L组合,RT8802A的第一脚是VTT/EN应是这个IC的开启信号吧,没电压,跑线是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来的,这个信号脚没有短路,换过RT8802A,还是没有。有修过这板子的朋友指点一下,另外在CPU旁边有个20T03H的MOS管没电压输出,这个管子是D极电压是1。8V,   G极是0。8V,     S没输出,就是想问下是CPU主供电先有还是这个供电先有?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主芯片供电芯片 和内存旁边那个RT9173坏得多

网友:
其他供电你查了没。。AMD的主板要有其他供电主供电有的

网友:
9173还没碰过坏的,没CPU供电,也有可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桥加焊过了,内存供电1。81V,桥供电1。2V都有,主芯片RT8802A也换过了,这板我遇到过好几次都是这样,应该是通病,哪位高手修好过指点下,

网友:
供电都有就杀桥吧

网友:
北桥附近有个8脚的9173芯片,它坏的比较多。。遇到过...

网友:
这种板子我修的多,应该是桥虚焊。

网友:
这种板子 有很多一样的  都是桥虚焊了 结果都搞挂了。。。只好了几块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块,都是桥被我给报费了!

网友:
你们说的北桥附近有个RT9173,这板上用的是W83的元件,这组供电是有的,W83我也换过了。有个问题就是在电源插头旁边有个20N03H的MOS管没输出,这组供电是在CPU主供电前出来还是在后面出?

网友:
图给你,自己看看吧。。。

网友:
同意7楼说法

网友:
好像这板子有RT9214的 坏了全板唔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