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二次不开机维修一列

楼主(2010-03-26):
接修一台华硕A6笔记本,客户反映每次开机前必须断开电源,拔掉电池才能开机。开机后使用正常。此机待机3V 5V必须按下电源开关后才有,不开机时按下开关键无3V 5V产生,但可以产生1.8V。看来问题应该在3V 5V生成电路。查此待机电源芯片为TPS51020,这个芯片比较容易坏直接代换之故障排除。

网友:
华硕上的PS51020很多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我的也有类似情况,直接换就可以了吗?

网友:
楼主主要是靠经验得来的运气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多,以后遇到得多注意点了

网友:
呵呵 我还遇到 给TPS51020  控制信号的前一个0欧电阻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