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联想板子是不是CPU座短路了

楼主(2010-03-26):
(无正文)

网友:
晕了,按下回车怎么就出去了,是这样的,我有个联想板子,一放上CPU,周边的芯片就对地通了,不加CPU就好了,CPU也换过了,一样。不上CPU上电的话那些芯片可以测到电压,放上CPU就温度高的吓死人,直接冒烟了,周边也查过了都正常,就差这个CPU座了,是不是有CPU座短路的事啊,本人学修电脑才没几天啊

网友:
那就换个U座试试吧

网友:
板子上肯定有短路啊,我上次遇到过和这个问题差不多的,是因为MOS管击穿了

网友:
换过CPU试过吗?

网友:
一般笔记本主板cpu角座短路的很少,因为它本省没有电路,可能是其他与他相连的地方短路了。

网友:
有电压不一定CPU就能工作.电压大小正常不?最好用假负载引下.电压高可能是高低管驱动信号有问题.最好把那块加焊下,更更换最好

网友:
你的短路是直接对地么一般上U的话阻值是比较小点的

网友:
是的CPU装上后供电对地阻值是很小的如果其他电压也对地的话说明座子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换错CPU啦 没有的话查CPU电路 再不行就差南桥

网友:
座子短路的话上不上CPU应该都短吧,很可能是U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了,换一个试试啊

网友:
CPU座有没有短路呀      或虚汗呀    上官下关

网友:
用一个假负载装上测一下阻值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