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的问题,华硕P5VD1-X,不能开机

楼主(2010-03-26):
今天接同行一块板子,华硕P5VD1-X,不能点亮显示器。诊断卡显示DF,测内存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怀疑BIOS问题 ,刷过后还是一样。测BIOS也都 正常,把我搞晕了,店刚开始,接的第一块板子就碰到这种头疼问题。大哥们指点下
我来回答
华硕

网友:
这些板一般都要先看看座子

网友:
换换个CPU试试吧,有时候CPU也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CPU换过,没用

网友:
CPU供电正不正常啊,这板子很容易坏CPU供电的

网友:
CPU核心供电正常

网友:
没BGA,座子问题 的话,我就放弃了

网友:
你那板是什么品牌机的主板吧!很多品牌机都需要原装内存条才可以的。你换个看下。直接跑那代码的话你压下U座看看,清下COMS

网友:
你搜一下,这个板子,有人发过一个维修的案例

网友:
说清楚点,主板到底有没有开机,是开机之后诊断卡显DF显示器不显示,还是诊断卡一通电就显示DF在没开机的时候显示器不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