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联想f40不加电问题

楼主(2010-03-26):
有一F40主板插上AC电流0.03正常,19V、3V、5V钧正常,开机点位3V不正常,正常应为17V,量51ON#为0V,正常为17V,再量IO上第41脚EC_ON为3.3V,正常为0V,IO第43脚ACIN为0V,正常为3.3V。IO、BIOS换了,IO晶振OK。
我个人认为应该修ACIN信号,但修不出来,ACIN是PACIN通过一个10K电阻过来的,PACIN正常、

网友:
ACIN 修不出来直接飞跟线过去

网友:
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
修好的话,把过程分享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下经验

网友:
查LM393,ACIN是这个过来的,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的机器是什么现象,不加点么  还是加电不亮

网友:
不好意识  没看清主题    我修过联想  G450 电路和你的差不多,G450是小开关键,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