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719s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0-03-26):
lg l1719s电源板因电容鼓包不开机更换后开机亮了一下,我就反复开关几下都正常后装机,装完后在点不亮了,拆开显电压,12v有,没5V,不接驱动板有5V,我测了下驱动板5V的对地阻止200多也没短路但就是接上5v就没了请帮帮忙看下是哪有问题
不开机
点不亮

网友:
难道是受静电了?造成MCU损坏?还是哪里虚焊造成带载能力下降?
呵呵,以上几点做个参考啊

网友:
看电源5v整流管。和反馈回路,接主板5v 有没有直接对地

网友:
大家都说说这个问题

网友:
昨天接修一台同样的机器,同样的问题,把5V 电容换了就好了,估计你换的是12V 电容。

网友:
如果5V电容没有鼓的话也换吗?

网友:
我昨天换的也没鼓,但取下来发现引脚根部鼓了

网友:
问题肯定事5v整流滤波电路,重点在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