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硬盘的扫描图

楼主(2010-03-26):
象这种有规律的损坏是怎么形成的呢,还是大家的都一样

网友:
和我那个80G的情况差不多,听说要“砍头”才行。

网友:
有规律的坏。 极大部分是某一个磁头坏了,才形成这么漂亮的规律!

网友:
盘坏的话,不可能这么有规律吧??应该是某个磁头的坏了的原因吧

网友:
挺好看的 呵呵  但是觉得某一个磁头坏了不一定是这么有规律吧? 如果是多盘片的,那应该一个盘片一个盘片的检测啊

网友:
极大部分是某一个磁头坏了

网友:
规律性的坏道,一般是磁头

网友:
应该是有一个磁头损坏了吧。。。。。。。。。。

网友:
用PC3000关掉副磁头,

网友:
我没遇到过这样的呀!

网友:
什么型号的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