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ATX-300P4-PFC 电源新人求助(请问原来4.7欧姆1瓦的 能不能用0.5瓦4.7欧姆代换)

楼主(2010-03-26):
atx-300p4-pfc 烧了 我是新手请大家指教 我上照片 r14 电阻烧了 我看那色码是47欧 大家看看对不对

网友:
点击可以放大图看!

网友:
你那个烧断的剪个电容引线就可以了。三极管要拆下来量

网友:
你那个烧断的剪个电容引线就可以了。三极管要拆下来量
引用 网友A:
谢谢 J1的问题解决了  r14 那个色码电阻阻值是 47吗?  还有另外2个小的色码电阻 烧的看不清阻值了 迮么办啊

网友:
三极管肯定是坏了 烧断一个腿了

网友:
是4.7欧姆的1瓦的,辅助开关管的过流检测电阻。至于烧了的2个电阻,可以参考旁边的主开关管的电阻。你这个电源要换的东西太多,要仔细检查后再通电哦!

网友:
烧坏这么多元件不要修理了。直接买个新的吧。

网友:
辅助电源烧了要检查清楚再通电!四只5406二极管要检查确保完好,否则就会冒烟烧元件,三只大的三极管要检查,电路图中标红圈为损坏元件,辅助电源的小三极管c945,或者c1815要拆下来检查!下图两个电阻其实是被熏黑的,分别为1欧和39欧,上图的电阻为4.7欧1/2W不是47欧!不同版本的电源不可能一样,仅供参考!

网友:
感谢楼上几位朋友受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朋友那个破电源也突然烧了这个电阻  挺奇怪的~~~  这个电阻是4.7欧的   看体积是1/4瓦的

网友:
把保险拿下来,焊个白只灯上去40W至60W,这样就不会烧东西了.

楼上的,这个电阻很容易坏了,是相当容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我那个烧的都烧白了~~  感觉是剧烈燃烧的  恐怖死了  但是分析半天也没分析出为啥会突然烧毁!

网友:
请问原来4.7欧姆1瓦的 能不能用0.5瓦4.7欧姆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