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老是要换电池

楼主(2010-03-26):
请问一下,有一块精英915主板,刚开始时间不对,以为是没有电池了,换了一块电池好了,但客户用了一个多月又不行了?现在换了两块电池了,都是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不能保存?

网友:
可能电容漏电,仔细跑下电路,换个底座

网友:
CMOS 电路检查哈

网友:
就是搞不明白,可以用差不多一个月才会出现不能保存,我查一下,谢了!

网友:
加焊一下电池座子  量下旁边的小电容和二极管有没有漏电短路

网友:
应该是CMOS电路的贴片电容有漏电的现角存在

网友:
把CMOS电路中的电容全换了,特别是颜色深的电容

网友:
是那种五毛钱的嘛?

网友:
换谐振电容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的问题吧,查下电池供电处,和主板插上电源后供电处切换的那地方。

网友:
有的IO损坏也会造成电池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