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老板跑11,是不是北桥坏了?

楼主(2010-03-26):
一块370老板上测试卡跑11,测得如下数据:

CPU地址线有一脚测得对地阻值无穷大

内存数据线对地阻值为0
根据以上是不是可以说明北桥以坏!
请高手指明,谢谢!

网友:
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我也是北桥虚焊了,高手出来,呵呵

网友:
晕,这板子就别修了,还能上SOLT 1CPU

网友:
主要是为了解决问题,知道哪的毛病,不是为了挣钱,学习点经验

网友:
来个正面回答问题的

网友:
确定是AD线?是不是地线啊?
如果是AD线对地是0即NB短路,对地是1即为虚焊

网友:
这种板不值得去修

网友:
那板子是不值得修了  但是不就是想知道 是那里问题吗

网友:
确定不确定是AD线?你看图片?你的意思是我的假负载是假的? 有正面回答问题的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