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触发掉电

楼主(2010-03-26):
一台IBM T42待机电流0.03 ,3M 5M 1.2M 1.8M都正常,一按开关待机电流马上变为0。主板上面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是B电压有短路吧

网友:
不安开机键能测出电压?

网友:
这是开机保护  你换个MAX1632试试

网友:
有触发而不上电,先看看ADP3415是不是好的,再细查CPU供电部分的高低场管吧

网友:
R50没有待机的3M5M或许是正常的,开机后产生

网友:
你换个H8看看
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个机子肯定是短路的

网友:
后级电压可能短路了或者是某个芯片工作不正常把主电压给拉低了才会导致无上电后无静态电流

网友:
最近刚修过一台 有短路  把北桥给烧了

网友:
不知道别瞎说。。待机怎么可能没M电压。除非是电池待机。你这种触发掉电的故障比较广泛。。2说的对。可能B电压有短路。或者没产生出来。。。。也有可能是TB62501的某些检测电压没有到位。

网友:
一触发就掉,肯定是有B电压有短路,或有些电压没出来!!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下看

网友:
TB62501检测的电压可能有短路,检查其下方的几个电阻是否有对地短路。

网友:
待机的时候测下  个电感 有没有不该有的地方出现电压了 比如 CPU供电电感 没触发就有0.6V

网友:
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先是换了1632故障一样,ADP3205和3415也换过没有好。最后将CPU供电的两个上管换后不掉电了。现在使用两天没出现问题,再次对大家的支持表示感谢。

网友:
做个北桥看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