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维修内存买什么编程器适合刷spd呢

楼主(2010-03-26):
维修内存买什么编程器适合刷spd呢 请大家推荐款给我 200左右的就行

网友:
淘宝上有你可以看看150元 可以弄DDR DDR2 DDR3。

网友:
必须要用编程器 刷spd吗?

我今天就在XP系统下用Thaiphoon

直接把我的   PC2100 133MHz    DDR266
刷成了         PC3200 200MHz    DDR400

网友:
请问3喽如果内存sdp程序丢失 开不了机子怎么办  还问买不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记住一定要先保存原来的SPD  如果刷错的话就开不了机

可以先用一条好的条子开机,然后在另外的插槽上热插拔坏的条子上去

注意不要碰到什么东西 出问题我不负责

然后再把原来的SPD刷回来 重启电脑就又还原了

我今天就刷错过两回 就是这样刷回来的 但不保证一定不会出问题

网友:
拿纸包着金手指,只露出来SPD的8个金手指,热插拔刷,不危险

网友:
拿纸包着金手指,只露出来SPD的8个金手指,热插拔刷,不危险
引用 网友B:

你试了吗可以用吗

网友:
都是强人111

网友:
能刷24c02的编程器度可以刷内存spd,可以自己diy一个打印口那种就ok了。

网友:
如果你手上有主板的编程器的话,买个转接头就可以了

网友:
150的就通用了从SD DDR DDR2 DDR3

网友:
都是达人 还非要买100多的还专刷内存SPD?直接买个可以编写24C02的编程器就可以
价格2位数  DIY达人自己做一个 成本不到50

网友:
基地卖的G540通用编程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