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主板CPU无供电

楼主(2010-03-26):
斯巴达克主板CPU无供电,复位灯不亮,经检查是北桥附近的一个八脚IC损坏型号是F72815SG,手头上没有该IC代换,请问大家RT9202可以代换吗?两个IC脚位基本相同,但是RT9202第三脚是接地的,F72815SG第三脚是VREF,请问还有其他可以代换吗?

网友:
只有买同型号的代换了

网友:
不可代用,原本的有Vref参考电压,必然有其意义,原本的F72815SG接地在于芯片底部。

网友:
找相同型号的替换最好。

网友:
vref脚不同肯定不能代换啦,还是找个一样的换上去才好

网友:
你最好还是找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