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硬盘如何低级格式化

楼主(2010-03-26):
串口硬盘如何低级格式化

网友:
用DM或者Lformat工具

网友:
根据硬盘的品牌道官方网站下个修复工具,不过一般是要制作成软盘或光盘才能用

网友:
直接用DM就行了   很好用的 也是很经典的一个格式化工具,不过最高支持到320G      或者用MHDD中的 erase来擦除也行&……

网友:
用debug,MHDD清零

网友(2010-04-27):
Lformat能格SATA HDD???

网友:
MHDD的erase 是不是和低格有同样的效果?

网友:
用MHDD可以的

网友:
用官網下載的工具就可以的,不過感覺很弱~
偶比較喜歡用MHDD~

网友:
DM或MHDD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