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两个实例

楼主(2010-03-26):
1.杂牌478长板,无CPU供电,PWM部份是用的RT9241B和RT9602,测RT9241B供电,DVD均有,VID也正常,唯独SS脚为0V,换芯片无果,于是搜论坛大把类似贴子,其焦点都锁定在SS脚电压上,换过此脚电容,甚至强给过5V电压,还是没用,换掉9602一切都正常了,SS脚5V出来了,16.17脚方波也来了,这板子本不难总感觉被误导,所以才发此贴。
2.ABIT478绿色小板,SIS芯片组,故障为不能触发。 跑RTC中间脚经103电阻直接到南桥,插上跳帽量中间脚有2.6V,而量103电阻另一端却为0.4V,这一路只接了一滤波电容,拆掉后电压还低,对地打值为 558欧,测103电阻阻值也正常,最后直接短接,103电阻靠南桥端已有1.6V,能正常触发和正常使用。

月饼 -2 犯错了就要扣分。不要乱修!@

网友:
第一个板是RT9602!
第二个板你的南桥坏了!直接短接不行的。用不了几天。不要这么乱修好不好?要根据电路原理分析。

网友:
徒弟知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