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做个U盘启动盘(量产的)

楼主(2010-03-26):
我想学习一下怎么样做一个U盘启动盘,是不是很难,要不要什么软件工具

网友:
有一种专门做U盘启动盘的软件工具,,有了这个软件就很简单了,怎么操作软件会自动提示你,就跟装系统一样,很简单。去网上找找做U盘的这个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下主控芯片是什么,在找相应的量产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
比较简单的方法:
1、下载适合自己使用的ISO格式的光盘镜像。
2、下载软碟通(UltraISO)软件。
3、插上U盘,用UltraISO打开软件,然后用U+方式写入U盘。
4、电脑设为USB-HDD方式启动,测试U盘能否启动。

网友:
比较简单的方法:
1、下载适合自己使用的ISO格式的光盘镜像。
2、下载软碟通(UltraISO)软件。
3、插上U盘,用UltraISO打开软件,然后用U+方式写入U盘。
4、电脑设为USB-HDD方式启动,测试U盘能否启动。
引用 网友A:

这个才是正解了。

网友:
把U盘用惠普U盘格式化工具格一下,再用GRUB把MBR写一下,最后把启动文件复制进去就可以了,可启动的U盘做好了

网友:
这个才是正解了。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正解.LZ说要量产的.USB-HDD是可移动硬盘.有两大问题.一.引导问题.现在一般都是1G以上的大容量U盘.需要替换生成的一个文件.是叫IO还是什么的。忘记了.才能支持大容量U盘启动.二.就算引导进DOS后.U盘的盘符为C:/.这样的话在分区.做系统时就麻烦了.分出的区是以D盘开始.要把D盘设为活动分区才可以进行下一步.当然要是装了WINPE那就好点.但总的来说太麻烦.个人建议不要做成USB-HDD.如有小容量U盘如128M的话做成USB-ZIP(可移动软盘.引导进DOS为A:/)用来引导.大容量U盘装软件什么的.要么就直接把大容量U盘量产为USB-ROM.绝大部分的机器都支持.
1.下载适合自己使用的ISO格式的光盘镜像或系统工具光盘镜像 (备用.量产时需要) 。比如“深山红叶系统工具箱”
2.用U盘芯片检测软件(如ChipGenius)查看U盘的PNP设备ID.芯片制造商.  芯片型号等(量产时需要)
3.根据芯片制造商.  芯片型号.找到专用得量产软件.根据软件就可以量产了.
存在一定的风险.建议别用高档U盘量产.最好是能一次成功.
个人经验.如有不对望指正

网友:
我是用4楼的方法做的,笔记本基本都可以启动。。。。

网友:
我的U盘被我量产了几回才搞成功

网友:
呵呵!我也是用的软碟通,没有量产的经验!一直用还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要的是量产的,你这个是U+写入噢

网友:
LZ的概念比较含糊,不知道是想量产U盘还是只是想做一个U盘启动而已。不过8楼的兄弟应该说的很详细也算全面了。不过量产并非所有U盘都可以量产,个人曾经一次批发2块kingmax4GU盘,一个能量产,另一个怎么也不能量产。风险也并不是8楼兄弟说的那么危险,如果需要量产的话找到教程照着做就行了,失败的话用量产还原就可以。最后建议还是买好点的U盘来进行量产比较好。
个人意见,欢迎指正

网友:
用百度搜索"macdos+winpe",有122M,我这里不方便上传,这个工具很好用,100%可以把U盘做成启动盘.
但不是楼主说的量产,量产需要的工具实在难找,每个牌子的U盘都不尽相同,同一个牌子不同型号的也不一样,有时就算同一牌子同一型号但生产批次不同的所用工具都不同,这个主要取决于当时所用的主控芯片.

近来在研究U盘量产光驱的方法,只成功的把天朗2G的PS2237量产成了光驱,还是改了VID和PID的,
而新购的金士顿G2 8GU盘就始终没能量产成功,找到的软件都认不到.用的是SSS6690/SK6211的芯片的,
然后另一个Sandisk 8GU盘,因为里面有资料,现在用Macdos+winpe做成了启动盘在使用中,所以还没试

网友:
我 有软件  回来给你一个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请楼主认真看看置顶帖 !!!

网友:
比较简单的方法:
1、下载适合自己使用的ISO格式的光盘镜像。
2、下载软碟通(UltraISO)软件。
3、插上U盘,用UltraISO打开软件,然后用U+方式写入U盘。
4、电脑设为USB-HDD方式启动,测试U盘能否启动。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可以?还真没这么用过,有机会试试,UltraISO版本有要求吗?

网友:
要做就做USB--CORM.要做的朋友可以加我395422183

网友:
请教一下我的联想 1GU盘能不能做USB-CDROM啊,用什么软件啊

网友:
讲得都不错
量产需要下载 芯片精灵查U盘主控
之后还要下载相对应的量产工具
个人的经验是慧荣主控的 不错 兼容性好
不过量产时有风险性的
如果你的U盘是假的 刷出来的 那么就GAME
还要注意的是 量产成2个区的时候要记得CD启动那个要在第一分区哦
PNY 4G U盘的主控忘记是什么了
量程2个分区CD+就不行
CD直接认成第二分区 只能看不能用郁闷

网友:
我有个usb启动盘制作软件,软件65MB论坛限制2MB上传不了晕啊!

网友:
找到下载地址了
(174 Bytes, 下载次数: 5)

网友:
我用的 金手指 的,很方便需要的联想我Q

网友(2011-10-01):
喜欢软碟通

网友:
没必要量产才可以做啊,下个大白菜吧。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