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风扇就转一两秒没反应

楼主(2010-03-26):
(无正文)

网友:
看上去像是短路故障。

网友:
估计是哪里短路了啊  差一下供电方面的问题  我以前也遇到过的  主要是12V供电

网友:
短路了  查下电源的阻止

网友:
说清楚是什么芯片组型号的板子。这种清楚有短路的和芯片组供电不正常都会造成 。nv芯片没有1.2v供电容易出现通电一转就停的情况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块这样的板子,按以往的经验可能是MOS管、电容漏电,也可能是内存短路。但这些地方都没问题,没办法只好把电容,MOS管,PWM,电感全拆了,还是短路,CPU供电电容的两端测量还是短路。只好用终极的办法,强加电,让短路部分发热来判断。结果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把,差差北桥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