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pcg-v505cp无待机,按开机无反映

楼主(2010-03-26):
有哪位高手修过sony-pcg-v505cp插电源无待机电压,按开机没有反映的。拆机把BIOS电池清一下就会好,但是用几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请求高手这个本子是不是有此类通病,应该如何根本解决问题呢

网友:
看一下你这个是不是插板类的电源有电源的一块。。3。5V起的电源又有一块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看一下是不是那些板子的接口的问题。。。。。。你说把BIOS清一下就好,这种情况是不是哪里有小保护的呀。。就像DELL的机器保护了再怎么修都没有用。。只要把开关按键的电压直接接地开一下机就OK了。。你的机器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保护电路出问题了,把电池拆掉就等于放电了,过一段时间又保护了保护电路那边可能哪个MOS管处于半击穿状态

网友:
多谢高手的解达,我量电压了,电到保护隔离电路P沟道的管的S极,G极的控制电压不对,也是主供电的电压,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G极电压是什么控制的,G极电压高是管有问题吗

网友:
MOS管的G极的电压时受控于充放电IC和总保护电路,有的是PMOS有的是NMOS两种管子的控制导通电压时不一样的,你可以试一下拆掉总保护电路的一个双二极管再看看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