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杂牌静音电源爆13007,维修后变成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0-03-26):
一个杂牌  金盛  380PC  静音电源   用了不多久就损坏了  电源内部很新(同学是开店的  让我顺路帮他修修,我是设计电源的,感觉修这个应当比较容易)

拆开检查  外观很新   内部两个13007都爆了      因此带回去检测

发现  13007 为两个不同品牌的  怀疑是参数不一致引起损坏的  查外围电路   无明显故障  只有一个  三极管基极电阻损坏     是2.2欧姆的    因此将两个 13007的基极电阻全部换新!   换成各 3只4.7欧姆电阻并联!

同时检查    次级是否有二极管短路   次级肖特基以及快恢复二极管都正常     输入整流桥也正常!    因此更换了两枚 国产的E13007后通电检测  空载正常    12V输出加上一个20W  灯杯也正常   这时候电源冒烟

立即断电   看了下没看到   损坏的地方   再次通电还是正常  加20W负载也正常    (没有再闻到烟味)  再加上一个20W灯杯    立即熄灭     断电重启    则变成一通电 风扇转一下就停     用机械万用表检测    12v  5v   3.3v  都是 通电时有一个脉冲电压    然后立即跌落到0V

这时候拆开检查   KA7500B的工作状态       工作电压8.6V   和出现故障之前一样     7500B内部5V基准电压正常      2以及15脚电压为5V     1和16脚电压为几乎0V        3脚几乎0V      短路开机线  4脚电压从3V多跌落到几乎0V

用数字万用表测试    8脚和 11脚   在短路开机线之后有反应    表示已经有脉冲输出!

检查  5脚和6脚的  定时电阻正常!电容由于是102的涤纶  未见短路现象 (而且前面空载也正常过  只是加了40W负载后才无输出的 因此也不大会是定时电容损坏)

都查了没问题  检查     推动13007的变压器  也有脉冲输出(示波器在家里  只好用万用表大概测下)

这时候就觉得奇怪了 难道新的13007又坏了   在线测试是正常的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拆除了新换上去的两个E13007   又找了两个新的13005 换上去实验    同时检测  两个滤波电容的 中点电压    发现 竟然不平衡   再查发现 竟然是一个均压电阻虚焊    立即补焊    电压恢复150V左右(1/2输入电压)

以为能够修复    都接好后   仍旧是  通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

这时候静下心分析     转一下就停  三极管没问题  推动也没问题   难道有元件有软毛病?

然后立即拆机  把推动级的  C945换成了S8050(调换了管脚顺序)   同时把连接13007基极的电解电容 和  1N4148都换了拆机件(新的不在我这,不过旧件都是测过的)    同时把推动变压器的中点抽头串接到 电源正极的电阻从1.5K减少到470欧姆

然后同时以防万一    拆除了后面的3个  整流桥检查     这时候发现了冒烟的竟然是    并联在5V输出的 肖特基1545上的  一个肖特基的RC 吸收电路的 电阻R  已经烧的发白了(闹了半天第一次通电的时候电压恢复正常  冒烟的就是这个电阻----因为散热器挡着  所以找了半天没找到啥冒烟了   但是冒烟之后还能正常工作, 而且这个电阻冒烟也很蹊跷???)
   参考另一个电阻的阻值  是 4.7欧姆 1/4W的  检查了下 这路的电容是正常的    只好找了两个10欧姆电阻并联   同事检查了12V 5V 3.3V输出端肖特基和快恢复    也仍旧正常

觉得这下应当修复了    装机测试    还是风扇转一下就停~~~~?

实在是想不出啥问题了   仔细分析  难道   三极管没有全工作?
因为若只有一个三极管工作  由于隔直流电容的作用  电容马上充满电后   变压器的初级就几乎没有电流流过了  这时候的确会出现这个现象!!!

因此立即动手  将万用表表笔 一个接到了 两个大电解的中点  另一边接到了初级的电源负极    短路绿线后     测量电压保持了150V左右   说明是正常   但是把表笔接到隔直流电容与变压器的连接处发现  电压竟然是0V  (正常也应当是150V)

为了防止是没接触好   我将表笔一头接到了  电源直流的300V正极  一头接到了  隔直流电容与变压器的连接处  发现电压指示是300V   显然说明只有一个三极管导通!!!!

而且是  半桥的上半个三极管不通   下半个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造成隔直流电容一下子就充满电而没有电流流过了!!!

这时候  我索性把  KA7500B也更换了 换了一片德州原装的 TL494  同时把给他供电的滤波电容也从50v/47u   换成了 220u/16v  (因为实际工作电压并不高)然后测试    竟然还是原样????   风扇转一下就停

我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检测了  关键零件都检测了    我把推动变压器拆下了  测了下 线圈阻抗也正常       输出的储能电感拆下检测也没短路!!!

现在真的没法修了这个电源  能换的都换了     后面只能等哪天拿个示波器测下  实际加在13007 基极上的波形了~~~  但是感觉好像推动变压器没坏   而推动级的零件也都正常!!!

主要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刚换了13007之后   都正常   加负载12v 20W也正常  是加到40W的时候才出现故障     同时   那个  并联在5V输出二极管的  RC吸收电路的电阻烧毁的也很蹊跷!!    因为那个地方的电阻一般不容易烧毁   就是烧毁了      也应当对称烧毁啊?   怎么能就单单烧了这一个?

所以这个电源我打算有空再研究下~~~  真的很奇怪呢!

下面是这个电源的几个拆机图片!

把 推动级的二极管和电阻都换了 还是不行

下面的 MBR2045前面的那个两个摞在一起的 电阻就是原来烧毁的   4.7欧姆的电阻  我把他换成了两个10欧姆的并联   下面还能看到烧焦电路板的痕迹

为了防止是   肖特基软击穿   我把  MBR1545和MBR2045对调了    把1545由原来的5V供电换到了3.3v的位置  把2045由3.3v的位置换到了5V的位置  仍旧没效果!!!   那个电阻烧毁的仍旧蹊跷!!!

网友:
设计电源的也到这里发帖求助,真是受宠若惊啊!
看到楼主的检测、思路都很有条理,就提几个可能遗漏的地方吧。故障考虑在高压侧,两个主开关管的加速电路还有两个电容没换,就顺便换了吧。还有连接两个大电容中点的涤纶电容(应该是叫涤纶吧?)更换试试。

网友:
设计电源的也到这里发帖求助,真是受宠若惊啊!
看到楼主的检测、思路都很有条理,就提几个可能遗漏的地方吧。故障考虑在高压侧,两个主开关管的加速电路还有两个电容没换,就顺便换了吧。还有连接两个大电容中点的 ...
引用 网友A:

呵呵  互相交流嘛    主要手头没示波器   除了变压器没法换   其他能换的零件倒是都有~~    按理说494我用的也挺多   觉得没啥奥秘了  但是这个电源竟然让我修了20多个小时也没修好~~   觉得实在是很神秘!!!

因为爆了13007后    修复了也工作了几分钟   加一个灯泡都没事20W 12V的    等加到第二个就出现这个故障了    再空载启动也不行了 !!!  感觉一般推动变压器也不会因为加了负载就损坏     更何况  推动变压器 单独测了绕组间也没漏电(简单用万用表 兆欧档测试的)     线圈阻抗也正常        电感测量仪 要下周才到  所以回头测下电感量( 因为其他零件能换的都换了   还是修不了  只能怀疑变压器的  但是直觉感觉变压器没坏)

PS 补充下      隔直流电容 250v 1u的换过了    因为手头没1U的  换了0.33u  250v (理论上 换小了电容只会引起 带负载能力不行 空载是没问题的) 但没任何效果   仍旧转一下就停!   而且 主要是隔直流电容的电压被充满了!    感觉是 半桥电路只有一个三极管工作  另一个没工作!!

三极管推动电容也更换了   是两个50V 2.2U的  换了俩  50V 4.7u的了   (感觉换这个电容是瞎换了   因为 刚开始还正常工作过    把负载从20W 加到40W  感觉不会把这个三极管基极的推动电容这么快就损坏吧  但是以防万一 还是更换了  也没效果)

现在暂时不修了  等过两天买个 隔离变压器   徒手直接测试下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次级输出的滤波电感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怀疑过    拆下来看了下  没见到短路或者啥异常~~   而且电感有问题  应当是加负载后有问题  现在是空载也不行   空载只是风扇转一下就停 ~~~~

这个电源真让我头大了 呵呵~~~

网友:
"TL494  同时把给他供电的滤波电容也从50v/47u   换成了 220u/16v  (因为实....)"
这个电容不能用16V的,因为主电路工作后,TL494 12脚供电一般都在20V以上。

网友:
13007单只工作,要考虑变压器断路,炸13007有时会损坏变压器。另外,250v 1u用0.33代是不行的。这个电容还起到向13007供电的作用。

网友:
"TL494  同时把给他供电的滤波电容也从50v/47u   换成了 220u/16v  (因为实....)"
这个电容不能用16V的,因为主电路工作后,TL494 12脚供电一般都在20V以上。
引用 网友C:

不过这个电源实测的确电压也就这么高    我印象电压会变的  是以前那种  不仅从待机电源取电的 同时也从主电源储能电感之前取电的那类电路~~  通过一个二极管隔离

这个电源我看了下电路   是从待机电源取电的       而连接到主电源的  是通过一个二极管直接从12v供电的 (即二极管接到了储能电感之后取电)也就是说  即便最高电压也超不过12V左右~~~   所以我认为用16v电容替换 问题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主变压器初级似乎是通的  如果是断路的话  开机我想不会   5V  12V   3.3V都有一个短时间的脉冲电压了~~~

13007的推动变压器我拆下来测电阻是正常的  回头测测电感量~~   主要是 换了13007还正常工作过  啥也没动  就是  带20W负载正常  刚加上40w的负载就没输出  再往后就是一通电  风扇转一下就停~~~  所以很蹊跷~~

0.33u代1U的我想空载应当问题不大吧   不过那个拆下来的1U我测了貌似容量正常  所以又给装回去了~~  过两天电容表到了 我来测测容量的~~

网友:
"主变压器初级似乎是通的  如果是断路的话  开机我想不会   5V  12V   3.3V都有一个短时间的脉冲电压了~~"

  不能排除主变压器初级在高频工作时有击穿的可能,第一次有可能未完全击穿,之后一开机就击穿了,不工作时就算测电感量也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有这个考虑    所以  回头找个示波器测测波形    不过  的确是  变压器与那个 250V  1U的涤纶电容接点处  只要电源一启动 就被拉偏到300v  将近和输入电压相同  感觉是 半桥下半部的 三极管没工作~~

网友:
会不会是主开关管基极的2个电解的问题?原来的标值是2.2uf/50V,你换为4.7uf/50V,容量变大了,造成主开关管起振困难?还有,就是你这对4.7uf/50V的一致性不好,偏差大,结果造成主开关管一个工作另一个不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倒是哦  哈哈  所以我先放一放   过两天从我家快递点零件过来试试看~~     但是 在换电容之前 也出现了  风扇转一下就停  总感觉  刚换上去的电容就坏的不太可能吧~~   虽然换上去的电容是拆机的 但是那是我实验电路板上的   基本等于是没用过2小时的!!  呵呵 是以前万能版焊接的实验电路而已  应当不至于一下老化了吧  不过稳妥起见  回头我是要换一对新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
还真是修麻了啊,看了半天,一直在提电容电阻了,呵呵,那个339换过了没,实在找不找故障点,就一起换换试试吧,哈哈

网友:
兄弟,把初级和次级的电解电容都换了,还有光耦没看吧?还有个比较隐蔽的故障(我没遇到过,看别人帖子有过这种问题),就是那个大的环形电感绕组间漏电或者短路,当工作一段时间后,温度上升,漏电电或短路点温升导致热胀冷缩,突然彻底短路导致保护,包括你原来的带负载工作都有这个可能。不过还是建议把杂牌的电容都换成新的,我想你会有收获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考虑    所以  回头找个示波器测测波形    不过  的确是  变压器与那个 250V  1U的涤纶电容接点处  只要电源一启动 就被拉偏到300v  将近和输入电压相同  感觉是 半桥下半部的 三极管 ...
引用 网友G:

   这个点有300V的确不正常,何不将上下半桥的零件全部调换,如果仍然是上半桥工作,那么说明推动变压器下半桥的推动绕组应该短路了

网友:
哎。。你还设计电源。。修个电源都瞎换元件  250V 1U    50V 47U   50V 2.2U  这西都是很关键的元件 容量和耐压都不可以随便加大和减小的 你这样会把电源修报废都修不好的 换回原型号努力吧

网友:
看了这么多,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电源比主板,笔记本。。。维修过程也不简单啊!

网友:
兄弟,把初级和次级的电解电容都换了,还有光耦没看吧?还有个比较隐蔽的故障(我没遇到过,看别人帖子有过这种问题),就是那个大的环形电感绕组间漏电或者短路,当工作一段时间后,温度上升,漏电电或短路点温升导 ...
引用 网友H:

对  我也在考虑共模电感的问题呢 我待会儿仔细看下~~

网友:
哎。。你还设计电源。。修个电源都瞎换元件  250V 1U    50V 47U   50V 2.2U  这西都是很关键的元件 容量和耐压都不可以随便加大和减小的 你这样会把电源修报废都修不好的 换回原型号努力吧
引用 网友I:

是啊  我也打算换回去看看  不过那个   TL494根据原理分析 原来的供电电容不需要耐压这么高  因为从原理分析不超过12V 因此  用16v耐压的足矣  也不能完全拘泥于原设计 毕竟原设计也不见得合理  尤其是杂牌电源  很多也就是照葫芦画瓢!----设计者也许也不懂原理,只是抄板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元件能换的都换了  换下来的元件测了下都没坏    倒是推动变压器没得换 只能回头不行重新绕一个了~~  最好的办法是找个示波器测下   看看推动变压器的输出波形!  就知道变压器坏了与否!

网友:
换了这么多都解决不了呀,直接换个变压器试试呀

网友I:
是啊  我也打算换回去看看  不过那个   TL494根据原理分析 原来的供电电容不需要耐压这么高  因为从原理分析不超过12V 因此  用16v耐压的足矣  也不能完全拘泥于原设计 毕竟原设计也不见得合理  尤其是杂牌电源 ...
引用 网友G:

你别小看那个电容故障率最高  他的最高电源是24V 所以别人用的50V的 是应该的  修电子设备 最好用原型号 不要改变别人的参数  以免修好的东西 不能保证质量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这倒是  不能盲目的乱换   不过 在分析了状况之后 可以更改原设计

比如大家经常把电容坏了的电源的电容按照原规格换  比如10V 3300U的输出滤波电容   而我一般是  3.3V 5V用6.3V的     12V那路用16V的  因为我以前有个文章讲过 换电容的事情   同样容量系列的电容   耐压低的阻抗小   电容更注重的是ESR  而非容量 所以一般我都是换比如红宝石MBZ或者日本化工 KZG KZJ或者 OST RLG  RLA的低阻电容  这个比普通的电容至少从手册上看好很多 而且实际滤波效果的确好!

言归正传!   我特意研究了下这个电源的电路  以前的电源TL494电源取自主开关变压器的 12V输出绕组  而且是在储能电感之前 所以取的电压高   而这个电源的TL494的电源取自12V的输出电感之后   也就是说 最高不会超过12V   况且呢 如果超过了 电容也要爆炸  目前为止电容没出问题  ----最重要的是   这个电源出现故障之后我才换的这个电容 当然也试图代换回来 但是没效果 应当也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   我现在有点病急乱投医咯!!

PS 顺便补充下  刚才修好的两个电源中  我把其中一个隔直流的聚丙烯电容 250V 1U  和这个坏电源上的对调  发现能正常工作  说明我前面判断没啥大问题  还真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    可能就如同有人说的一样  可能是推动变压器短路了 而非断路~~  所以只好回头找个示波器测测  或者找个信号源  然后看推动变压器次级是否感应出信号!!!

网友:
看完楼主的长篇大论,不知道楼主是否修复该电源。感觉修个电源复杂到这程度。直接换了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J:

现在讨论的话题已经超出了用钱解决的地步了,现在大家探讨的是如何解开这个故障所在,从而提高自己水平。呵呵

我很期待这个电源的修复结果。难得让这么多维修者在一起探讨研究,这真让我热血沸腾。哈哈~~~~

网友:
你修了半天怎么不查查保护电路 电源是不是保护了  LZ牛哦 修个电源还用示波器 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 呵呵 我修什么东西都是一块万用表 一把电烙铁  哪天把跟我10多年的战友发给你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I:

哈哈  看怎么说了   不用示波器不是不能修  但是 想低成本的维修  比如 少换零件 少烧零件  用示波器最好了 对不?  比如有的电源爆三极管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查查驱动波形 然后再换上三极管   而没有示波器只能先换个三极管  然后在输入回路串联个灯泡做保护咯    如果真的驱动电路有故障  那么那个新换上的三极管估计还要损坏!

当然 在比如 3842组成的电源 这个现象更明显     因为MOS损坏了有可能是MOS自己损坏  或者由于3842损坏造成MOS损坏   所以如果要准确判断 还是需要示波器的  -----先给3842单独加上15V左右的电压 检查工作状态 然后再装上新的MOS  否则如果由于3842导致MOS损坏没有用示波器测试 直接换MOS 会造成新的MOS损坏;  反之 如果MOS自己损坏 并没有波及3842  那么 盲目的更换了3842(因为没有示波器 不太容易判断3842通电状况下的是否正常工作)  则多浪费了一片3842

所以要准确判断故障点 低成本的维修  示波器不可少!

网友:
回复 网友J:

哈哈  是啊  维修的零件成本都不止了 这不是好奇嘛  倒是想看看啥故障   比如说变压器坏了 那也许就不修了 或者以后没事我自己绕个变压器 反正过些日子我的智能充电器要设计好了 正好要绕变压器 顺路绕一个修复也可以!

主要是故障太蹊跷   换了13007之后都修复了   可是用了几分钟又坏了  还是想找出故障点  也看看到底是啥问题引起的连锁反应!

网友:
还没修好吗,期待着看结果到底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J:

LZ说对了,我们不是把电源换了新就算了,来到这里是讨论故障所在,应该要修复那里。参考别人贴子来维修电源,是把故障找根到底,、《环宇电脑专卖》,你这个说法是非常之错误,有名字说:论坛是讨论,不是说换个新,换个旧了事。这是我个人想法

网友:
我们不是来换电源的,我们是来探讨修电源的,电源故障必有原因,找到了原因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主这样修机。。这样能学到很多东西。。虽然很累。。我也修过很多电源。。有些故障比如啸叫。。保护出问题。。有些也很难修的。

网友:
支持 ,怎么样了,修好了没有啊,再来个图文并茂。

网友:
楼主的字好大好大,让我不戴眼镜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网友:
回复 网友K:

没呢  周末去拿几个LED  接到推动变压器的输出端 然后看看能否点亮LED  如果能点亮 说明有推动功率!  呵呵 只是个想法 等拿到了LED测试下再说!

网友:
快些出结果吧,我手里也有一个中电数码的电源是品牌机里面的,最初是电压高烧了7500B以及它的供电电阻,已经糊了看不出大小就用一个22欧的带换了,还换了10V/1000u和初级两个大滤波电容,现在也是转一下就停,搞得我头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可以测量推动管基极电压来判断,当电源启动后,空载时两个推动管的基极电压都应该是-0.6V左右,如果有一个有一个没有,那就有可能是推动变压器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