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10L不过内存维修一例

楼主(2010-03-26):
今天修了台戴尔210L因特尔原装主板915芯片组,故障为开机312短,查了一下是不过内存,有的诊断卡跑乱码,有的诊断卡跑80,有的诊断卡跑2121是不过内存。

先换内存条故障依旧,
侧内存供电1.86V正常
3组时钟电压一致0.3
SPD电压3.3V
侧数据线上拉电压0.9V
AD线阻止没问题
北桥供电1.68V, 1.5V, 1.2V正常
侧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电压3.3V,两条线对地阻止一致,用示波器打了一下有波形,说明南桥没有问题
BIOS,换IO,涛声依旧!
CPU,压南桥,压北桥,都不起作用。
就剩下北桥了换吧,晕!换了北桥还是涛声依旧~ 有点晕了!
还有那里会导致不过内存呢?改换的都换了,脑子里一片乱 (之后又把时钟换了,网卡拆了,串口芯片拆了都不行)
看了看就剩下南桥没干了,换个南桥不行就不修了,哈哈!奇迹出现了换了南桥开机没有报警声了,戴尔的机器很奇怪大多数差诊断卡不跑马,这个机器就跑几个码后成了FF,不管了插上显示器正常显示了 ,此机修复!

太有成就感了,修了整整一天。
在修此机器时请教了月饼老师,还有凤城版主,多谢两位老师的指点!
由于维修时没有相机,没拍下维修过程,所以今天拿来相机拍了一下修好了的板子。

网友:
一步一步换下来太帅了,维修思路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对了!我要补充一下,之前坏的时候用这个诊断卡是跑乱码的,换好了南桥后就跑马正常了。

网友A:
还是楼主有耐心啊  我手上的这故障的板子 都给拆配件了   学习了   不过想不通  这个为什么会是南桥的问题呢 ?

网友:
耐心真好,换了那多东西,还做桥,不知这板收费多少,有划算吗

网友:
楼主之前应该有刷过BIOS把? 这样修法跟生产出来一块板子差不了多少了呵呵

网友:
有BGA返修台真好。

网友:
这种问题很不好找,看来是南桥内部的部分线路损坏,南桥没有完全挂掉吧

网友:
楼主太伟大了啊 等于组装一块主板了 谢谢 分享经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饼哥说是南桥坏了影响到了SMBUS

网友:
楼主焊功,BGA功夫一流,能换全部芯片,再加BGA芯片后修复,不过此板能用多久,就是个未知数的,呵呵

网友:
好事多磨哦

网友:
这位楼主耐心不错,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厉害呀,真正的芯片级维修。

网友:
楼主也太用功了,这样修一块板成本太高了/

网友:
LZ,你是我的榜样,,维修思路很明确,我看的都有点通..哈哈

网友:
如果是南桥的SUMBUS 有问题,是可以测出来的.  你也不用换这么多的.

不过楼主维修精神可加.

网友:
历害,精神可嘉

网友:
楼主的这个手术不小 几个大件全都动了 不过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很执着 不抛弃不放弃 一定会成功

网友:
楼主 即使这样修好  又有什么可喜的啊  成本就不合适啊

网友:
好强大啊,,多种芯片加南北桥。。。真的佩服!不过当初测试卡走乱码,刷过BIOS后依旧时,是不是就可以下定论:是南桥不良影响的呢???
要是这样的话,那以后见到乱码的,刷过BIOS后,就直接下桥就省喽哦。。。。。

网友:
你现在就差没有换CPU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时用示波器测量了系统管理总线了,有波形的。两个脚的对地阻止一样,波形一样,电压都是3.3V。头一次碰到这样的。。。

网友: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继续努力!!

网友:
我也佩服楼主的精神。我们只持这样做。

网友:
能换桥了,真是羡慕极了。

网友:
像这种DELL的板基本上很多是南桥的问题,量3VSB和USB阻值基本都可以量的出来的。修了很多这样的 都换了南桥都OK

网友:
维修思路值得我们学习。这种板子是GB南桥吧,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这款板子我这里有2块是南桥坏了··
  哎·不是很想去搞了·自己没有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GB的南桥,是915芯片组的FB

网友:
真有耐心  我感觉DELL的机子 不是很稳定  不好修  还没联想的好

网友:
南桥里面的SBBUS出问题了,引起的内存不正常

网友:
楼主强力 不过有BGA就是好 觉得南北桥不对 换来看就是了

网友:
LZ,你是我的榜样转载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很执着 不抛弃不放弃 一定会成功

网友:
楼主你狠有才!

网友:
看来版主的贴,顿生感慨,修板在于技术,更注重于经验,或者是尝试!

网友:
我自己把一块865的技加板搞烧了,修了二天都修不好(因为第一次修好了,上机,不小心cpu没插到位,开机,冒烟了),现在修成n多地方都烧了。可怜,现在当料板了。真没办法

网友:
BTX结构的板子

网友(2010-04-25):
晕   我也修到过这么一张板子  IO  BIOS都弄过就是不过内存
学习了   以后遇到就直接杀南桥

网友(2016-05-10):
引用 网友A:
还是楼主有耐心啊  我手上的这故障的板子 都给拆配件了   学习了   不过想不通  这个为什么会是南桥的问题 ...

推测是南桥损坏影响SMSCLK和SMS DATA信号工作引起。

网友:
楼主威武楼主威武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上次也遇到一台几乎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有修过 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6-06-11):
这张lj板换这么多东西你收他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