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怎样拆液晶显示器的

楼主(2010-03-26):
我是按别人说的用IC卡类的东西,可是第一次拆的时候把好多卡扣弄断了,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呢?谢谢

网友:
用力要轻要均匀,不能用蛮力,不能操之过急,等把全部卡口划开后轻轻地取下后盖就OK了,它很脆弱的

网友:
胆大心细,手脚马利

网友:
有时候不用力,它是不会开的,不过这个力度就得自己掌握啦

网友:
IC卡至今还没用过  可以值得考虑

网友:
我都是用废卡开的 很方便噢

网友:
我是用一字螺丝刀撬的,业余爱好者,反正是自己的东西,撬坏也没关系,不过好像都还比较顺利,呵呵

网友:
以前用一字楼丝刀  现在用刀片 这样拆基本上是不影响外观

网友:
我基本用锤子或是锄头的

网友:
我都用的是银行卡,不过拆一个就得浪费一张。只要是硬卡就可以了。这玩意有的是的。

网友:
我是用指甲夹那个手接!开壳很好的,IC卡开一个机子就得换一个!

网友:
哈哈,可能还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我只要一把十字螺丝刀,一张刀片就OK了

网友:
顺便在此问一下,基地那拆液晶的工具谁买过,好用不?如果好用准备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