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6):
断电后拆开液晶显示器,里面的两个高压包还有电吗,其它原件能否随意触摸,有没有触电的危险?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两个高压的变压器是没电了,不过如果是电源板做在内部的,那电源部分最好不要去触摸,有可能300V还有残存的电压。。

网友:
大虑波电容有电

网友:
你是胆小鬼勘测鬼吗,这么怕电,劝你还是不要学维修了。还要先学点基础知识吧。
除了那大电容会一短时间存一点电外,其他的电容存的电就很少了。高压线圈存的电就更少了。

网友:
没事的,可以随便摸,摸坏了可不要哭

网友:
因我胆小想再问清楚点,高频抗干扰电路,整流,降压,稳压,升压的高压包,哪部分的哪些原器件有可能带电?滤波电容有电的话能否放电?如不想触电最安全的办法是什么?用钳子给滤波电容放电行吗?

网友:
一般不要用钳子给滤波电容放电,这样对电容不好,我一般用一个灯泡接上两根线,去接触一下电容两端就行了。这一般是在电源没有起振时才有这发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