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进水

楼主(2010-03-26):
Y450之前进了点水,但都是可以用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一插上电源风扇就一直转,上面那一排指示灯都是亮的,按开机键还是一切正常,关机的时候,上面那排指示灯一样是亮着,要拔掉电源才可以灭掉,这是哪里短路了吗,该怎么查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建议你先找个图纸看下

网友:
发给我交换吧~~六百...需要就短消息跟我说

网友:
能正常开关机的话 估计没有短路

网友:
什么地方进的水啊
KBC管理芯片这个范围。查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先切断一切电源。拆开机器清除水渍和腐蚀的地方。用电吹风烘干。这样处理后才可以试机。楼主有些心急。这样本不坏的机器也搞坏了。

网友:
查一下kbc还有小板电路,把小板拆掉再测量接口电压看是不是插上电就出来了,如果是那就是主板kbc那一块的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是小板上出问题了

网友:
清理,烘干是非常必要的工作,留有水渍只怕是安全隐患,日后可能伤得很重。或许清理之后一切怪现象都不再犯了

网友:
进水的 机器还是有后患的,检查烘干应该更仔细些

网友:
如果关不了要的话是不是与南桥有关?

网友:
可能有某条线短路导致的

网友:
指示灯是有EC管理,  拆开看下是不是有氧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