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摔啦

楼主(2010-03-26):
我的 是HP NC6400的本!!摔了屏轴那一面!!带着点!!拿起来可以开机!!但是屏不显啦!!请问大家那得问题啊!!??屏换啦是好的!!外接显示!!快帮帮我啊!!!我在北京那里可以帮我 休下啊!!

网友:
显卡摔脱焊了,到附近的维修点就OK了.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电路有没有工作。或lvds显示接口电路有无损坏。

网友:
是不是把显卡给摔虚了
还是一个个条件查    查供电  时钟 线路   小心啊  免得把故障扩大啊
  这种摔了的机器不小心就弄不开机了   免得到时候说不清 要赔

网友:
摔本最怕显示屏OVER,要是这样就是rubbish。

网友:
往好了想,比如仅仅是屏线接触不良了,或是暗屏了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