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原创]XP下用Thaiphoon更改DDR内存条SPD信息

楼主(2010-03-26):
这几天看了基地的内存帖,在网上查了相关的资料

今天XP下用Thaiphoon
自己的  PC2100 133MHz    DDR266
刷成了  PC3200 200MHz    DDR400

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 具体的过程

大家记住一定要先保存原来的SPD  如果刷错的话就开不了机

可以先用一条好的条子开机,然后在另外的插槽上热插拔坏的条子上去

注意不要碰到什么东西 出问题我不负责

然后再把原来的SPD刷回来 重启电脑就又还原了

我今天就刷错过两回 就是这样刷回来的 但不保证一定不会出问题

打开软件

首先选择工具栏中的[EEPROM] 选择,我们就会看到系统中读取两组内存SPD信息的项目“Read SPD at 50h”、“Read SPD at 51h”,分别对应内存插槽上的“DIMM 1”和“DIMM 2”的内存模组;也可以直接点击工具栏--Read图片,选择要读取的SPD信息。在读取内存SPD信息时,你要确定自己的内存插在那个DIMM(内存槽)上,呵呵,可别搞错了;这个可根据CPU-Z的检测信息判断即可,插槽#1,即代表在第一个DIMM上,即50H。(注意:如果主板上只有一条内存,那么其只显示“Read SPD at 50h”或“Read SPD at 51h”其中一个的)。

首先读取50h的内存信息,也就是原厂的那一条,待内存SPD信息读取完毕后,选择FILE--Save Dump as,输入保存的文件名,我们就可以将其另存为一个以“THP”为后缀的文件了(一会要将这个信息刷入JS送的那条中)。然后再读取51h的那一条(这一步很重要呀,一定要先保存原来的信息,以备于刷新失败好再刷回来)。

分别保存好两个内存的SPD文件后,选择工具栏--File—Open或选择Open图标,调入原配内存的SPD文件(一定要清楚呀);调入文件后,选择工具栏--EEPROM--Full Rewrite或Write图标,会出现一个写入时的操作选择。系统默认写入是50H DIMM槽,即原配第一条内存,由于我们要更新第二条内存,而且第二条内存在51H DIMM槽;因此我们要手动将50改为51,即写第二条内存。(注意)在写入时,一定要确定要写内存所在的DIMM槽,然后手动输入对应的组号。此例要写第二条内存,第二条内存的组号是51H,因此输入51

确定后,选择Write按纽,系统将自动将调入的新SPD信息写入到内存SPD芯片中。

写入完成后,重新关机(注意一定要重新关机,再重启),然后重启,顺利进入操作XP系统,运行CPU-Z,读取内存的SPD信息,可以看出,已经顺利修改了内存的SPD信息。

网友:
Thaiphoon用来读和烧写内存还行,如果进行修改的话,很容易出现莫明其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