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台由SG6105DZ芯片的300W ATX电源

楼主(2010-03-26):
一台由SG6105DZ芯片的300W ATX电源,不能启动,查保险未烧,开关管13007完好,仔细检查发现,次级电源滤波电容有鼓包现象,焊下测量发现5只1000uF/10v无容量且漏电,将其全部换新后试机正常。

网友:
我这也有个  6105芯片的电源  是南通产 UTEK的    待机电源电容爆   马上统统换 红宝石的  6.3V  2200U  mbz系列低阻电容   12v的换 MBZ 16V 1500U低阻的 估计就能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