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100 不引导系统维修一例

楼主(2010-03-26):
ACER 5100机器在BIOS里能检测到硬盘,但就是不引导系统。有时开机报硬盘错,把硬盘放到别的机器测没有坏道能正常进系统,排除硬盘问题。根据以往经验,应该是接口或者南桥问题。拆机测硬盘接口1脚复位正常,4142供电正常。断电测数据线地址线3-18,33-36.发现第5脚有时无穷大,有时800多欧,明显不正常,此时用手按压南桥测5脚720欧左右和别的数据脚一样,到此,肯定南桥虚焊。上BGA焊台加焊南桥后故障排除。此机南桥有点烫,应该比较容易虚焊。。。

网友:
楼主上个图纸看看呗

网友:
遇上这种故障运气还算好

网友:
图纸论坛有。主板号LA 3121

网友:
一般的话通病故障都比较大    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吗

网友:
我也遇到啦,就是南桥的问题,同感!

网友:
谢谢分享,知道了3-18脚数据线,33-36脚地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