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无语,客户竟将220V接联想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3-26):
一客户换了主机,原显示器是接主机电源分12V直流。这位仁兄见新换主机电源没提供接口,就剪断原线直接从插座取220V交流电,大家说说会烧掉那些东西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顾客动手能力真够强!!!

网友:
现在的人动手能力还不错哦,那样只能全都OVER了

网友:
OVER了,重买新的

网友:
拆开看看啊 只要驱动板不烧就还有得救

网友:
里面烧的面目全非了吧~~

网友:
不会着火的,防水材料,应该只是电源部分完了

网友:
估计是想换新机器了而已。。

网友:
先换个好的电源上去看看啊,估计驱动板也应该挂了~!

网友:
只要屏不烧坏还有的救

网友:
炸电源?是吗?

网友:
郑杭州
同意同意,大电流保险烧了,就保护后级电路了。

网友:
这款是品牌机,主机电源有一个小接口直接连到液晶的高压板上,所以液晶里面是没有电源的,摆脱大家看清楚

网友:
只要屏在 就有价值修

网友:
先拆了看再说

网友:
得换新显示器了

网友:
应该屏还是好的吧

网友A:
你给客户提个建议 买个灭火器 不要扣我分

网友:
可能全完了,因为这种相当于外置电源。内部都是12V,5V的电路了。没有过压保护的话高压板驱动板和屏电路都有可能通过220的电压啊

网友:
其实也没有烧坏几多,有保险的话就烧得更少,因为保险后跟着的是电容,电容是通交流电的,这时保险就断了。所以坏不了多少。

网友:
应该是屏没有事,其它的按键板没事,主控和逆变条全都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哈哈,烧驱动板?

网友:
保险、驱动板肯定坏啦

网友:
估计电源板和主板都有生命危险了

网友:
再加一条,给客户说,配个消声器

网友:
顶多高压板 驱动板 换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
放心吧,只会烧驱动板,屏不会有事的。

网友:
客户是想换台新的液晶,但是旧的液晶又不好处理(怕老婆责怪)这位客户就用这种改装方式来弄坏显示器达到换新的的目的,他拿到你这来修也只是做做场面!·

网友A:
我修过这样的机器。一般就是供电部分会坏。

网友:
现在人好奇心都比较强

网友:
这人我很敬佩,动手能力好呀,以前我小的时候也有把汽车的灯接12V稳压器来接交流电过,结果那灯炮飞了,没有对人

网友:
没有很严重··保险一烧·马上断电了·最多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动手能力超过动脑能力。显示器后面都有电源标示,DC或者AC,稍微注意一下也不会这样

网友:
估计也就是个保险吧 其他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你那客户动手太强焊了 你还是测下屏是不是好的 如果屏是好的 还有救 把其他的全换了驱动板和高压板多换了 要是屏也坏了那就是废品一个了 买个新就好了

网友:
打开屏接口电路,看看保险挂了没有,如果保险烧了,就取出灯管,其它的全扔了。灯管肯定没坏,呵呵。

网友:
估计还能修好,我修过一台,换了一片板,没烧到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肯定是挂了。屏的问题不大

网友:
利害!!!比我还高手

网友:
高人呀 !!!佩服

网友:
这样的客户多了 我们才有饭吃

网友:
快上个图来看看啊

网友:
12V正极有一段线路爆断,5V稳压管坏,控制开关两个场管坏。虽然12V进驱动板,但没有被应用,所以驱动是好的。

网友:
竟然上不了图??

网友:
你拆开看了吗?你测试了吗?没有的话请你先把这些事情做了!一切皆有可能,不想当算命先生。

网友:
张先生
我要上图,上不了,为什么?

网友:
风枪阻击手

网友:
联想的台式机液晶部分是在主机电源分的12V,本身显示器里面没有电源板,所以直接插上交流220V的话不安开机键的时候里面的驱动板就烧掉了。

网友:
有屏就好!

网友:
换驱动板和高压

网友:
我也修过几个那机子了 。都是电源板上的电源块和保险坏了.

网友:
驱动板是好的,屏也是好的。我修过几个。就是保险和电源板后面那五条腿的块坏了。

网友:
应该和雷击差不多

网友:
历上第一牛人,大家要好好学习,多多宣传

网友:
不会着火的,防水材料,应该只是电源部分完了
引用 网友B:
里面是没有电源部分的哦,呵呵

网友:
好多人骗分的吧。看都没看清楚LZ说的就开口了。这个进去严重的全烧,如果幸运的烧个保险。

网友:
烧吧,清明节到了,怎么烧应该换剩下一个屏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