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进水笔记本处理与维修方法

楼主(2010-03-26):
这是我个人意见   ,我不喜欢哗众取宠,我知道自己在笔记本维修上现在还处于学习 探索阶段,---我不是什么 高手 ---现实 告诉我很残酷。我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  ,我大家交流  ,有什么 好的方法  可以告诉 我  谢谢 。
  我个人认为  对 笔记本进水的处理的时机 和方法 是在很大 在程度上决定了你能 不能 维修好 这个本 的主要原因。
时机:
  当然越快越好    这我就不多说  大家 比我懂
方法:
1:先局部处理明显的  有水渍的 或腐蚀的地方
建议应 洗板水 不是酒精  因前者  效率  和效果  快 明显
2:
对BGA芯片趟过水  建议  加上助焊剂加焊一下 ,一是清洗  二是 烤掉内部的水份
3:
建议 应烤箱  对主板  整体加热  温度低于100   时间1-2H 目的是彻底烘干你看不到 的水份
4:
冷却后  上电
在这我想 说一下  大家 都 知道主板开机后有个上电时序(即大家 常说的时序 )
其实 你仔细会发现  待机时有个上电时序 。
  欢迎 交流  共同进步

网友:
帮楼主补充下 有时芯片有水迹时 要取下来清洗再焊上 因为有时水渍会在芯片引脚内侧引起短路
经我反正实验进水机器 只要基板未腐蚀 这样子处理一下多半会好

网友:
用户不把机器搞得死掉不会到我手里来,用户想水干就好了。

网友:
一般进水了就换板,最好的办法,    免得修好这里那里出现问题。省时  ~~!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主要得靠眼力,注意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