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维修四例

楼主(2010-03-26):
最近连续修了4台华硕,故障不是很严重,具代表性,所以罗列一下:
1.Z99H,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
客户今天是第二次来维修部了,第一次来是在家里开不起来,到我们这又能开起来了,试了多次未发现故障,回去了,现在又发现这种情况了,拆开机器又能点亮,把电池座焊一下,检查一下CMOS电路,没问题!莫非是开关坏了?测试也是好的呀,还是换点东西,不然不好收钱呀,换个开关,换个晶振,以为好了,装好机器,又出现不亮的情况了,多次试验,发现时休眠开关卦了,直接拆掉休眠开关,好了!收了200大洋!客户本以为开关坏了,20块就可以打发我们,最后掏了200,心里是十万个不情愿呀!那就和他讲道理啦,散了一支烟给客户,吹了十分钟,爽快丢下200块,说下次坏了再来找我们修!
唉,维修就那点事!暴利吗,一点都不,刚才那客户就同意了!

2.A6000 INTEL芯片组,开机瞬间掉电,拆机发现没有短路,那是其中一路电压没产生引起掉电,用万用表点了一下,发现时2.5V没产生,供电芯片是MAX8743,查其工作条件,是2.5V的自举升压电路的0欧姆电阻掉了!机器还没拆过,说明是自己脱落了,焊锡短接,OK!

3.A3500E,不开机,通病了,大家都知道的,触摸板拔了就好!

4.板号A3N,不开机,查半天也是掉件,产生3.3SUS的芯片的主供电的导通电阻10欧姆电阻没了,也是焊锡直接短接,也好了!华硕的板子第二次遇见掉件了!

                                                                                                    筑友维修 2010.3.26

网友:
哎。楼主的运气真太好了啊。赚钱够爽快的。休眠开关坏到正常。一个通病也没啥。竟然有2个板子是掉电阻的~~

网友:
一天修四个生意不错啊   华硕专修?

网友:
楼主A6000的板子能否在讲的详细点啊

网友:
R371是什么?

网友:
你说那通病,拨掉触摸板就行了,没有说清楚,搞不懂

网友:
BST应该是激励供电吧

网友:
触摸板上接口带着  CD播放开关呢 把CD播放开关 抠掉就不会自动开机不亮

网友:
楼主赚钱真快

网友:
这 样 的维修,钱还真是容易赚,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要仔细呀,运气也要啊

网友:
没有扎实的工作原理基本功,运气给你遇上了也搞不定的,所以LZ的基本功还是过硬的!小件的问题能搞定就说明了。

网友:
看来LZ的运气实在是好啊    学习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那个主板上的电阻自己怎么会掉呢?是人为的吗,像电阻掉了,容易看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