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请有经验的朋友讲讲如何用风枪做478座子!

楼主(2010-03-26):
请有经验的朋友讲讲如何用风枪做478座子!(前提:座子是在料板拆下来的那种。)应该怎样处理焊盘,怎样处理拆下来的好座呢?

我现在手里有850  和853A,这两个组合用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如果用换座 的这个方法可不可以来做桥呢?温度的控制一般在多少度?

师傅说得看手工技术如何,练了很多板了,一个成功的都没有,请朋友们各抒己见,看看自己都是怎么练成的 !!

网友:
直接用新座子的

网友:
拆料板上U座再换有问题的U座,还真没这样做过,买新的换上成功率还需要一定技术了

网友:
貌似BGA的478如果想换座子 必须买新的

网友:
拆料板上U座再换有问题的U座,还真没这样做过,买新的换上成功率还需要一定技术了
引用 网友A:

那也就是说用料板上的座,成功率基本就不存在啊,迷糊,明天找客服妹妹订几个回来先吧~~

大家继续讨论,,,用新座子应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
买478BGA钢网,在主板上值球,找个旧座清理好焊盘,就行,成功率比买新的还高.

网友:
网什么的今天都发货了,几天后我就可以专心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啦,,,,哈哈

网友:
可以上bga焊台呀!或者用塑风枪

网友:
BGA现在还没到那程度了,首先是资金有限,其次就是工作量还没那么大所以现在还不是时候。。。。

网友:
在基地买的座子到货了,今天小试了一把,弄完有一半灯都没亮,我郁闷啊,大家谁在传授个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