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接拢的维修法?

楼主(2010-03-26):
今天接到客户的显卡,是一张8500GT的,我测了下是黑屏,经我检测是CPU的问题,于是我加焊了下主芯片,用自己的板试了下好了 它不黑了,于是用客户的机子   上机,不行?奇怪跑98,晕。我就用自己的显卡测客户机子,机子是好的,纳闷,用客户的显卡用自己的板测了下,客户的显卡也是好的啊,那会是什么问题啊,郁闷死,现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修哪,有哪个大侠知道的告诉我下,谢谢咯

网友:
这种故障是比较郁闷的,测下主板给显卡的供电是否正常,是否存在功率不足

网友:
测试下显卡 和主板PCI-E的 有问题吗

网友:
这种情况是要考虑电源的问题,PCI-E槽,弹片,针脚,ATX电源功率等。

网友:
显卡  pci-e 总线的问题

网友:
pci-e总线供电问题

网友:
信号部分的问题

网友:
显卡  pci-e 总线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PCI-E的总线是什么?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我问题呐,郁闷啊?

网友:
难道是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AMD的板大都容易出这问题,查桥到PC-E 线路,一般做桥可以解决

网友:
主板几个PCI-E的槽 2个的吧? 换个试试 一般2个槽的会有此故障

网友:
如果肯定是显卡是好的话,就打一下PCI-E旁边一排电容对地阻值吧(主板上的插槽),应该每组数据都是一样的,要是有断路的,直接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