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的主板重装完几次系统都一样,出现“R”键修复

楼主(2010-03-26):
754的主板重装完几次系统都一样,出现“R”键修复,内存扫过了是好的,硬盘是好的,就是重装完系统过后出现“R”键修复,请问一下各位高手这一般是主板的哪里问题?如何解决??
硬盘

网友:
这个情况我碰到的内存问题比较多 请问楼主有没有试过代换内存呢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内存扫过是好的

网友:
先扫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再换内存试

网友:
内存或硬盘,内存可能性大点

网友:
此问题一般是系统问题,如装系统不能解决,就是内存,硬盘,主板等问题。以上所列的我都遇到过

网友:
可能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