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T8511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0-03-26):
我修的机子不多,今天遇到一个华硕的,进水的机子,IT8511 进过水,洗刷下,通电电流在0.02,不能触发,开机按键有3.3V,经过上拉电阻直接到IT8511的第二脚,按开机按键有跳变,就是不开机。测供电都正常,除了+3VS没有。 ,19脚的EC_RST#也有3.3v。 ,105,脚的PM_RSMRST# 没有出来,这个信号没有出来是不能触发的,晶振两电压都正常,而且还换了一个,电压都起来了,为什么PM_RSMRST#还不出来。不知道172和171 AC_IN_OC#,PWRLIMIT#这两个电压是不是要在高点平,我测了是低电平。 。还有48脚VSUS_ON,3VSUS,.和5VSUS是应该开机之后输出的吧?我现在IT8511换了两个了,PM_RSMRST#,就是不出来,我不知道IT8511 还有哪些主要的电压????,我还没有主意到?,请高手指点下,做个菜鸟真的很辛苦,这么晚了来发帖。

网友:
+3VS不能没有吧   它应该要先有的

网友:
回楼上的,+3vS是开机之后有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在线等待高手

网友:
LZ太自私了,有图纸也不传上来,我手头也在修一台华硕W7SG,找不到图纸,IO也是IT8511E,不触发的,不过我刚刚找了个A8S的图纸,IO一样的,明天研究一下

A8E A8S.pdf

网友:
+3VS是按下开关之后产生的,pm_rsmrst#这个信号应该是南桥正常的情况下,EC送去南桥的,3VSUS   5VSUS正常输出后,便会输出个vsus_on信号反馈给EC  告诉它SUS的电压已经OK,个人是这样理解,说错的地方请告诉下,也不要打击俺,,

网友:
至于ACIN    PWRLIMIT#这个信号也是要高才行,  到底是做什么的,小生也不清楚,请高手出来帮忙解答下。。

网友:
我看你这个待机电压 是正常的  可能是一些触发信号的问题  你查一次出发信号吧  可能是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