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CRT按菜单显示菜单字乱码看不字

楼主(2010-03-27):
清华同方CRT一按菜单就显示菜单字全部乱码一点也不清晰,请问是什么故障、、是电压问题还是CPU问题还是有什么芯片控制的、、、、

网友:
你重新刷一下EEPROM数据就OK了。。。。!!!

网友:
此机以前是否维修过,有没有换过视放前置芯片啊

网友:
换字OSD符产生芯片

网友:
你看下这个机子尾板上是不是有个菜单IC,如果有换掉就可以了,注意型号不对,可能语言不对!

网友:
另外如果有同型号的机子,可以对着菜单的位置慢慢更改一下,也有可能是菜单语言上有错误造成!

网友:
我修过这种机器,换视放前置芯片就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