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卡刷BIOS失败,无法在有PCI的情况下还原备份

楼主(2010-03-27):
一6500卡,想刷成其他型号的,结果刷写失败黑屏,用PCI卡启动,进入DOS,运行NVFLASH -4 -5 -6 XXX.rom ,想刷回备份,结果提示无法刷写。。英文的大概意思是因为有两张显卡,运行 NVFLASH -B XXX。ROM命令能看到两张显卡,但是奇怪的是就是刷不进,后来 没办法,在输入完命令后,索性热插拔直接拔出PCI显卡,之后按回车,然后按Y,键盘灯左右在跳动,果然是 这张PCI卡引起的,然后接上显示器,显卡恢复正常。到这里我就奇怪了。我查了网上很多的资料,包括基地这里的,都说是。插着PCI卡直接刷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那我这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我就搞不明白今天想了一天了。晚上突然想到一个答案,是不是我的PCI显卡也是N卡的原因。你们大家刷的时候是不是都用的是ATI的卡。。知道答案的前辈给我个答案。

网友:
你的是NVIDIA芯片的PCI卡吧?换S3芯片的就不会了

网友:
我想也是,应该就是这样。多谢指点

网友:
有的卡怎么都刷不起来,ROM无法擦除。是由于其防读写脚位始终接高电平的原因,可以将它断开接地来擦,也可以用编程器写

网友:
一6500卡,想刷成其他型号的,结果刷写失败黑屏,用PCI卡启动,进入DOS,运行NVFLASH -4 -5 -6 XXX.rom ,想刷回备份,结果提示无法刷写。。英文的大概意思是因为有两张显卡,运行 NVFLASH -B XXX。ROM命令能看到两张 ...
引用 网友A:

那你 仔细 看看 你的 pci显卡 是不是 nvidia  核心的,这是因为显卡 bios刷新软件 不能定位 具体刷入哪张显卡!也算是 nvidia的nvflash 的一个bug  吧

网友:
小许威武,
NVFLASH慌了,找不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