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进系统声音很杂

楼主(2010-03-27):
大家好,我有一款联想机,进系统和关机的时候声音很杂,但是进去之后放歌声音又正常,想问下这个怎么回事,机型我不记的了
有知道的指点一下小弟
联想

网友:
声卡驱动没驱好!!

网友:
可能是声卡驱动装的不对

网友:
是不是需要先装UAA总线驱动

网友:
驱动有问题。

网友:
都换个呀,重装了好几个系统都这种现象! 按理说他开始声音杂,那时去之后放音乐怎么就一点事也没有呢
就差点没换声卡IC和功放IC 了

网友:
关掉MIC试试

网友:
联想声卡驱动有问题,经常出现无声音,建议召回维修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还是驱动不行,现在换了个好了谢谢
回复的较晚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