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7300gt修复难题

楼主(2010-03-27):
双敏7300gt修复难题  拿到他先是花屏  测试A43报错, 加捍显存,好了 跑MATA  无报错。
用了2天  客户又拿来 说话了,上级测试短路, 发现显存管短路,直接找个管子换上,  不短路了但是一点 大花  好像是GPU花屏是滴,
显存供电1.86 应该正常

网友:
引起花屏的原因不外乎:显存颗粒,GPU虚焊,显存供电,电容短路,等。可加焊GPU看否能解决。

网友:
范围太大了把  基本等于没说,因为有个管子短路 我觉得是供电问题

网友:
仔细测一下

网友:
大花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你可以先换个BIOS 试试看,

网友:
大花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你可以先换个BIOS 试试看
  这个跟BOIS没有关系! 一般得从显卡的显存或核心下手!楼主你好好的测一下!估计是核心有问题了!

网友:
bios不对 也会大花的,以前刷错BIOS就是大花 但是一般维修的时候 BIOS坏 基本都是容量为0

网友:
花屏跟BIOS 有关系? 不是吧, 第一次听说、、、

网友:
花屏跟BIOS 有关系? 不是吧, 第一次听说、、、
要是刷的BIOS不对!显卡也会引起花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