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主板不上电维修的流程

楼主(2010-03-27):
主板不上电的故障,在日常维修中比较常见,其实从我的维修经验上来说,不上电的故障是最好修的,只是大家在维修过程中没有掌握正确的维修流程,所以思路也就不正确,在这里向大家作一个关于主板不上电维修的流程的大致介绍,希望对大家维修此类主板时有所帮助!

网友:
不上电有两种可能,断路和短路。开机电路中的I/O,或是开机复位芯片有问题了,CMOS电路有问题不上电;短路是不上电或是上电后马上又断电。

网友:
这个帖子我读过N次,但一直没有得其要领。在这里说声楼主辛苦了!

网友:
量测主板上的各个起供电转换作用的MOS管的S极是否有对地短现象,

?????上管的S极和下管的D本身不就是接地的吗?

网友:
当把电路搞通以后,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时遇到疑难问题,可以闭目思考。仿佛你就在这 电路迷宫中行驶

那里是 中转站 ,那里是 会议室,那里是 闸门........!听着很有趣,但很实用  哈哈

网友:
1# moyam1220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流程还是比较重要的。学习学习

网友:
俺也碰到这个问题,修得好难!先谢谢楼主的教程!

网友:
这个教材网上到处都是,没多少意义

网友:
怎么觉的很难哦!

网友:
这只是个例  请不要遇到主板都这样分析    理解他上电的大概步骤   生搬硬套就没意思了

网友(2010-05-09):
主板短路是咋排除的呢?

网友:
看看都是咋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名字起的不错啊,回答问题都这么雷人!

网友:
谢谢,不过要小心重复~我感觉这资料网站已经有的~

网友:
看看 维修中原理和经验同样重要!

网友:
教程不知咋样;不过下载分三点就太多了吧

网友:
我也发现,不上电不是一般的问题,有时查了很多的电路,都没有解决!就是缺乏电路知识和维修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