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7):
双敏速配8600GT 256-128的
供电正常 VGA 阻止也正常5V供电正常, GPU 1.36 显存 1.8 DDR2的
无显示,BISO 电压信号都有,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接下来应该如何测试呢
信号

网友:
如主板码能过26,先考虑BIOS,再考虑GPU。

网友:
卡在 26 观察卡身无掉件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可以考虑GPU空焊了

网友:
检测 核心外观无损的话,重做 会好的 !!
这是 g84和g86的通病

网友:
现在的卡全是通病
,PCB和芯片焊接不良

网友:
是啊,现在的PCI-E的显卡大多是主芯片的问题,而且一般都是空焊,用风枪加焊下主芯片一般都OK,我一般都是加焊下主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