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有图】方便大家调试主板辅助电源!!

楼主(2010-03-27):
[电源管理IC] 单端自激式(RCC)反激开关电源调试技巧单端, RCC, 开关电源, 自激, 技巧

单端自激式(RCC)反激开关电源虽然效率低、调试麻烦,但是,它电路简单,更可贵的是具有“自我保护能力”---当输出过重或短路时,可自动进入间歇振荡保护模式并且啸叫“提醒”用户,而保护自己不被破坏。因此,单端自激式(RCC)开关电源一直也受到重视并广泛使用。
       关于单端自激式(RCC)反激开关电源的原理非常简单,就不赘述;但是该电路调试比较困难,这里以下图为例,简要说明其调试步骤及项目.

       调试用设备:

1、调压器

示波器

、万用表

、其他(功率电阻,电位器,电容,电阻等等)

       调式步骤及项目:

1、PCB及焊接情况检查

检测输入输出有无短路,元件极性是否正确,有无触碰等;

2、振荡调试

输出接一半负载,将输入电压慢慢调高,将示波器探头靠近变压器,看是否振荡。通常几十伏(因负载而异)就可听到振荡的吱吱声;若已到满电压仍然无振荡,说明振荡电路有问题。重点查:

A、
起振电阻:R8
B、
震荡管:Q2
C、
正反馈回路:C8,D6,R6
D、
振荡变压器:极性是否正确

3、稳压调试

将输入电压慢慢调高,监视输出电压变化,输出电压VCC+15VA逐渐增大,当到15V时,应不随输入电压再继续增大;若继续增大,就要检查稳压电路:

A、
次级稳压部分:R1,R2,U1,R4;
B、
光耦:PS1
C、
初级稳压部分:D1,C3; R5,Q1;
4、重载启动调试

在输出接1.2倍的最大负载,输入电压调至允许最低值,上电,观察波形和输出电压;若启动迅速,波形、电压正常说明该项正常;若进入间歇振荡,或输出电压偏低就要检查或调节以下元件:

A、
起振电阻:R8
B、
正反馈:R6,C8
C、
过流检测电阻:R12
D、
过压保护:DW1
5、恒流驱动调试

在输出接1.2倍的最大负载,输入电压调至允许最高值,减小驱动,刚好使输出电压降低,在适当加大一点即可;调节:

A、
驱动:R6,C8
B、
恒流驱动:DW2,R10
6、过流保护调试

在输出接1.2倍的最大负载,输入电压调至允许最低值,将驱动加大一些,继续加重负载,观察R12两端电压波形,调节R12使输出电压降低。回复原驱动。

7、过压保护调试

输出接一半额定负载,将输入电压慢慢调高,监视输出电压变化,输出电压VCC+15VA逐渐增大,当到15V时,再增加十几伏。短接光耦两输入端,看VCC+15VA端电压值,调节DW1,使输出电压不超过18V—20V(根据要求掌握)

再将输入电压调至允许最高值,重复上述过程;

8、稳定性调试

输出接一半额定负载,将输入电压调至允许最高值,将输出负载逐渐减小直至间歇振荡,调节:

A、
反馈补偿:C1,C2,R3
B、
动态恒流驱动:C6,R7
重复调节,使负载最小;

9、吸收回路调试

输入电压调至允许最低值,去掉R9,C4,观察开关管关断时刻的振荡波形,读出其谐振频率,调节R,C使谐振频率为无缓冲时的三分之一即可。

       注意:有些调试项目之间会相互影响,需要重复调试一直到最佳。若一直调不到最佳,就需要注意变压器的设计及制造工艺和PCB的布线情况。

       通过以上调试,单端自激式(RCC)反激开关电源就可正常工作。

网友:
是好贴,可惜没有示波器。啥时搞一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买台二手的 没多少钱  就是 新的数字的也很便宜  比智能手机都便宜  1K多     没示波器太麻烦咯 很多波形看不到  有示波器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我也没有示波器,很贵的样子。只有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