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长城19宽屏液晶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3-27):
长城19宽屏液晶,外接12V适配器,按电源开关没有任何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拆开里面一个主板一个高压板。拿表量了量主板电压,高压板输出有12V 主板上也有5V 按键输出有3.3V 可就是加电 电源指示灯不亮 屏幕也没有任何显示 小弟新手 不知道从何下手,目测了下没有明显的烧坏痕迹。求高手给指点下。
主板
求助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如果手头有代用的先代用一下试试。如果没有,可以找个程序刷一下

网友:
先检查一下驱动板的工作条件,最后再考虑刷MCU

网友:
断开开关 直接拿镊子断驱动板的开关脚 能不能开机

网友:
还有个现象 就是我吧按键板的插头拔下来量驱动板上的按键针 很多3.3V的 一插上按键插排再量 大部分电压都拉低了 或者无电压了 试了楼上的方法 直接用镊子短接开关也没反应 量了开关上有3V电压

网友:
手上有通用驱动板 可惜不会该线啊

网友:
查出问题是按键板的问题 这个怎么修啊?一接上按键就坏

网友:
开关反又没啥东西,无非开关和电阻,不用人教怎么修了吧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怎么修 是这么个情况 插上按键板 在按键板上不管怎么操作都不起作用 短接也不行 只有在驱动板上短接才起作用 排线侧过都是通的 真不知道怎么弄了 不知道换个按键板会不会好 而且插上按键板屏幕上自动弹出菜单 受潮短路了?

网友:
楼主,问题都自己找到了,换按键就行了!!

网友:
可能是按键板上的稳压二极管击穿,测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