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等此故障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3-27):
这几天 接到几块845及865板 遇到此故障最多 ,开机近SMOS 设置好用什么引导 按F10 后 无任何反应  键盘就不动不了了(键盘保证是好的) 接USB键盘还是一样  不按F10在SMOS里 有个 保存并退出菜单也是一样  SMOS放电试过 无效  我想问下 这个问题 大家有碰到过吗  这个是不是 可以肯定是 BIOS的问题 呢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吧,我上次就有一块是这样的故障,刷BIOS后解决!

网友:
楼主的CPU是不是CD的  我碰到好几个能进COMS设置  设置完后保存退不出。  后来换个C4 CPU就好了
但是那个CPU换的别的板上又是好的  那845的板是杂牌的。这个事也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  小弟刷下 BIOS 试下

网友:
我一个ABIT IS7也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座子不好还是时钟?

网友:
什么是SMOS 换个CPU应该能保存退出了。

网友:
谢谢大家  我刷了下BIOS 可以了 呵呵

网友:
高,刷BIOS也能修好些莫名其秒的故障

网友:
BIOS功能甚广,能使硬件启动不正常

网友:
BIOS是电脑硬件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