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10N

楼主(2010-03-27):
我这有几台三星510N,通电屏上显示无信号,这样看好象没什么问题,可接上信号就自动关机了BIOS刷了,还是一样,故来求助..........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
电源指示灯亮不亮

网友:
以前遇到一次。好象最后修的是高压板

网友:
真忘记了。。

网友:
前两天遇到过不过是三星19寸的,可我真的郁闷,以为是驱动板问题了,客户说不修了,装上就好了,现在也没问题,估计是电源板或是屏线问题

网友:
看看驱动板有没有给出ON/OFF高压信号,来判断是不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电源灯,肯定亮的

网友:
先量驱动板行场的对地阻值,正常的话就直接换MCU,有些MCU本身坏了,写程序没用

网友:
信号线---行场---MCU

网友:
通电屏显示无信号,说明信号没进去,看信号线13.14脚有没有对地,再测13.14脚的信号有没有安全的送到IC。,,像这样一般MCU不会坏,直接查信号线13.14脚到IC脚有没有异常,没有就是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