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0 短路 求助

楼主(2010-03-27):
机器来的时候是可以点亮的,可能不小心有东西碰到19V进入的一个管子上面是4433 下面一行是BA7X4D  现在管子已经坏了。。 有什么可以替换的?

网友:
LZ机器主板的板号告诉我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VOLVI MB
07200 - 1M
48:4U701.01M
MDE IN CHINA    可是这个?

网友:
告诉我一下,管子边上的代号是,Q多少

网友:
告诉我一下,管子边上的代号是,Q多少
引用 网友A:

是U4 没有Q  可要上图?  八个脚的。  4433
                                                BA7X4D      一上电就短路,管子坏了, 我先在不敢用别的型号换

网友:
找个上端管换上就是了

网友:
不能乱换吧,不知道是不是管子啊,写U的是芯片吧

网友:
找个上管上去看看

网友:
19v一根线就好哦   我常这样

网友:
一般在主板上,有同一型号的管子,仔细看看,是什么管子,在代换就行。

网友:
对照图纸,查一下这个管子是干什么的,然后从料板上对应位置拆一个管子。

网友:
我在19V旁边找了个P管。 换上后可以了。 又换了个贴片电容后。 修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