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x400+vt8235

楼主(2010-03-27):
p4x400+vt8235 神州品牌机,内存供电管坏了,看不清原来型号,换了一个可以点亮。用光驱WINPE下启动正常,挂硬盘装系统装一半死机,,谁知道原来的供电管型号?????????????????????????

网友:
你有没检查内存 是不是好的  硬盘是不是 好的啊  有时候这些问题 导致死机很正常

网友:
06N03     09N03

网友:
对吖。。。
楼上的说的也有可能喔。。
你的硬盘是不是有问题的??

网友:
一般的都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