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机器做完系统没有声音驱不怎么上办

楼主(2010-03-27):
新做了HP的系统做完之后没有声音  有人说需要刷BIOS  问下具体应该怎么说谢谢

网友:
你去HP的论坛里边,有相关的说明,声卡驱动需要先打上一个UAA驱动然后重启,再装声卡,方能装上

网友:
不用的  把主板驱动装好  在装声卡驱动。  我遇见好多这样的问题  有的主板主板驱动没装  网卡都发现不了

网友:
HP好多机器都装不上的  一般都是声卡  新的系统有的都可以直接驱上   老一点的一般都是刷BIOS

网友:
如果是笔记本,某些型号的确是要刷BIOS的,如果不刷,即使有了声音,也会有爆音或重启后没有声音等其它问题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 是预装Vista的本子 改装xp声卡怎么都装不上 BIOS的版本高了 改刷了低版本的BIOS 再装XP一下就装好了 当然UAA驱动也是要装的

网友:
还是驱动出了问题。看楼上的朋友说法。

网友:
你下个HP专用的GHOST版本试试!

网友:
加油,支持在困境中的兄弟老少爷们

网友:
下个驱动精灵就都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