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M主板型号A8T进水维修成功一例。对新手大有帮助

楼主(2010-03-27):
昨天下午接华硕Z99M笔记本客户拿来说进水了,不但进水还让别人修过没有修好,还耽搁了2个星期的时间,当时在想如果进水多的话2个星期主板的板材就会断线,后给客户报价接受,就先拆开看看在说,经拆开仔细看,没有什么发现什么大的异常(就是进水的地方发黑别人维修焊接的痕迹)。就给客户说应该可以修好,客户答应就离去了。这时就开始对主板开始维修,插上19v电流表待机0.01这也没有什么大的短路现象,后插TPS51020电源3v 5v管理芯片,查第24脚和第6脚都有主供电输入,在想难道没有自举电压,一量第22脚有+5VAO正常,在量第4脚收到+5VAO检测补偿点呀。这会都正常在量第21脚没有+5VO输出,(在想这个电压应该是芯片工作正常后应该输出的5v电压。)后更换51020故障依旧,那就不是这的问题,不知什么问题郁闷,后求救师傅,看电路分析第21脚是开机之后产生出来的,仔细分析这款Z99M的机型在不开机的状态下是不产生+5VO和+3VO和+5VAO三个电压的。那就不用管他了那就现查待机电压了。后查华硕Z99M上点时序待机情况先应该产生+5VCHG。然后查主供电通过PU7102(MIC5235YM5)第1脚进从第5脚输出+5VCHG,测量PU7102第5脚有5v输出正常。在分析开关上没有3v的开关电压(不管什么机器在开关上都有开关电压的)后继续查是图纸分析+3VAO是从PU6403(MIC5236YM)第3脚产生的,后测量没有3v电压(好,高兴,问题找到)PU6403第1脚是供电脚有19v电压输入第4脚也有19v输入就是第3脚没有5v输出,那就是这个芯片挂了,后看型号也没有这个芯片,师傅从别的板子上找了一个起同样作用的芯片但针脚不对一个8脚一个5脚,后飞线把这个芯片接上,一测电压正常,开机OK,(师傅就是师傅)晚上测试2个小时没有问题,就等明天客户取机了。以后有好的维修经验会抽时间给大家分享的,今天就先到这。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下怎么知道这机型在待机时就不会产生待机3 5V的呢,  SUS电压不是在开机前就应该产生的吗?这有点不明白,,  有谁知道的请说下。。谢谢,

网友:
你要看懂图纸的话,就追踪那TPS51020的开启信号是怎么过来的,就可以分析出来,机器在没有按开关之前有没有3v 5v 了,挺简单的

网友:
我不是专业维修主板的,图纸可以看懂,谢谢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