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计可施!!东芝笔记本维修高手请指点!!…………

楼主(2010-03-27):
东芝M338笔记本,开机屏幕闪烁,进入系统后显示正常,FN+F6切换亮度调暗的时候会屏闪,亮度调节到最大的时候正常,更换主板、高压、液晶屏无效,高手请指点!!急…………

网友:
屏线测了吗。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你还有啥没有换啊,主板,高压,屏都换了,就剩内存,屏线了。没有东西了啊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确实不大,内存没有关系,软件已经排除,没有问题,这个问题还是期待更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法

网友:
理论上来说,亮度肯定和电压有关,那么就一定有一个控制电压的电路,可以通的屏亮度的控制脚跑一下电路,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我的思路也跟你的一样,如果是电路的问题,我更换了主板应该都解决了呀!
可是现在问题还是这样,我都已经无计可施了……真是汗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唉!我也希望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希望修东芝的高手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说实话,日系的笔记本都很难修,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富士通的笔记本,本来是电源接口坏掉了,结果换上去之后连CPU旁边的电容都短路了,换好之后,接上电源,触发开机OK,把液晶屏接上去也能正常显示,可是等我把机器装完开机傻眼了,居然连待机都没有!!
当时那个郁闷阿……,可是我重装了几次之后却又正常,怎么都解释不通………………

网友:
呵呵。。。日系的笔记本也不是想象的那么难修,我修索尼的修三年了感觉人家设计的电路的确很好用的料也好,你说的那种情况可以考虑以下BIOS刷新一下试试我以前遇到过闪屏的

网友:
IO 和BIOS    换个试试啊

网友:
我只说这款机器的通病。。一是早期CMI产的屏线。基本上都会出来问题。二是LG的屏。。通病是有条纹,,请楼主重点排查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你这款机器应该带摄像头的。屏线的摄像头那一段有没有查过。我遇见过用户这根线烧短路了的。

网友:
键盘有短路吗?

网友:
郁闷,啥都试过了就是不好,不知道怎么弄了,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用旧办法  最小化去件法啊  你只剩下HDD  MB LCD  屏线 我认为应该有用啊

网友:
建意换个屏线试一下

网友:
我是菜鸟   这种有难度的问题 我i还真说不上来
  期待楼主  早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