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花屏的另类维修方法

楼主(2010-03-27):
    现在的电脑花屏的很多,显卡显存可能都很大,怎么找出来呢。教大家一个屏蔽的方法。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下。
      截图

网友:
哎,它控制不了显存的大小,只是告诉系统现在主板上上的的那种显存

网友: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看不懂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不是很明白   在此谢过了啊   好好给解释下吧转

网友:
这个就像侦测CPU的VID线的样的原理吧 ,根据脚位的不同来调整的吧!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呢!

网友:
现实维修中显存造成的花屏少之又少。只遇到过一台。